楼主(2001-10-10):
请问大虾,我有一个三菱F930GOT,但是编程资料和软件都是F940GOT的,请问是否通用。再问,F930GOT刚开始加电后(还没有用户画面传入,已经和PLC连接),屏幕显示“数据没找到”,就停止了,这是什么原因,它在找什么数据呀?
谢谢大虾指点!wg@mail.impu.edu.cn

网友A(2002-01-25):
它在找屏幕显示数据,got有两种开发软件,一种支持940以下的屏,一种支持930以上的屏。有些数据不能通用

网友B(2002-09-11):
没有画面,何来显示。

网友C:
向供应商索要相应的编程软件。

网友D:
里面根本没有程序,是个空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