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10-14):
想在 S7-300+TP37的计量系统中,增加历史和时实数据打印,需增加什么设备和软件?能否给一套方案!dvideo@371.net

网友A(2007-08-02):
可以用上位机实现。

网友B:
我用过MP370的历史曲线记录和打印,性能不怎么好,CF卡记录数据慢,触摸屏显示曲线也很慢,还是推荐你用工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