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10-17):
请教各位:通过编程口如何将三菱FX2n的文件寄存器D1000-D7999读出?

本人用SC-09将FX2N的编程口与PC机的串口相连,在一般情况下,向串口发送如下命令串即可读出指定的寄存器的值:

始 命令 首地址 位数 终 和校验
STX CMD GROUP ADDRESS BYTES ETX SUM
地址算法:address=address*2+1000h
例如:读取D0中的值,可向串口发送02+"0100002"+03+校验码,PLC即可返回D0的值.

但通过上面的方法好像只能读出D0-D1017,此方法读D1018-D7999返回的数据不是在MEDOC中设定的值,而且读D1280-D1407时出错.
例如: 通过向串口发送如下命令读取D1000的值:02+"017D002"+03+"71"可正确读出.通过向串口发送如下命令读取D1018的值:02+"017F402"+03+"77"可读出一个值,但与MEDOC中设定的值不一样.通过向串口发送如下命令读取D1288的值:02+"01A1002"+03+"68"则出错.
各位大虾:
   难道是我的FX2N有问题?可我间隔一年在两个经销商买的两台PLC上结果都是一样的,本人在实验时必须将几千个数据保存然后一次读取,不知MEDOC是使用什么命令读出D1018-D7999的?

网友A:
SC-09是什么?专用电缆

楼主:
SC-09是专用电缆,其实就是一个RS422-RS232转换器,也可把SC-09称作编程电缆,用它传程序监视PLC的软元件都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在读D1018-D7999时会出问题,但开发软件包MEDOC是可以把D1018-D7999正确读出的.谁有FX2N最新的通讯口通讯协议?

网友B(2003-07-17):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请那位高手能回答一下?

网友C:
一般情况最好不要使用D1000后的文件寄存器区,因它在与PC作简易链接和并联链接时会被部份占用,非用不可时,请查清通讯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