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10-22):
变频器在拖动电机达到工频运行后,能否将电机直接切换至工频,将变频器脱开以控制另外一台电机?用什么型号的变频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这样可用一台变频器分别控制几台电机

网友A(2001-11-29):
对,没错。楼上的你说的对。

网友B(2002-03-17):
如果是大电机, 谁敢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