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10-23):
我格式化c盘,并对硬盘重新分区后,想安装s7-200的程序,无法安装并提示:setup has detected that uninstallshield is in use.please close unininstallshield and restart setup.
想删除这文件,无法删除并提示:
无法删除xxx:访问被拒绝。
清确定磁盘未满或未被写保护而且文件未被使用。(文件的只读属性已去除)以前可是
好好的。请教各位高手如何处理?

网友A(2001-11-25):
如果还未解决我提供一种方法您试一试,在另一台机上安装同样的软件,之后将安装后生成的文件拷到相同的目录,下然后可以正常删除原程序,也可正常安装新程序,一般这是安装了TOOLS软件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