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10-30):
我用VB的MSCOMM控件做与PLC连接的串行通讯程序时,发现MSCOMM1.OUPPUT只能等于字符串,
可我想发送数值给PLC,不知应该如何做?看VB控件手册上说OUTPUT等于一个定义为Variant型的字节距阵即可发送数值,却不知这个字节距阵是如何定义的?请大家帮忙看一看。

网友A:
用VB的这个通讯控件可以向PLC写数据的。

网友B:
心情,你好!可以请教你用VB如何向PLC读数据吗?我读出来的怎么是乱码,谢谢,急!

网友A:
我只做过PC和OMRON PLC的通讯。可一两句说不清呀,其它的PLC要有通讯协议才可。OMRON的则是公开的,所以比较方便。直接按格式向PLC传输数据就成。告诉我你的信箱,我可以给你一个小例子。网上也有相应的例子。

网友C(2001-12-29):
可以将MSCOMM设置成二进制方式

网友D:
zminer问题解决了吗?可以先将数值存入byte型数组,然后,数组将内容存入variant型变量,然后输出即可.

网友E:
看看我发的求救帖子吧?我的 就是用10进制做的,可读出plc的状态,就是写入遇到了麻烦啊

网友F:
chr可以设定那些无法显示的字符,chr(0),chr(1),chr(2)...最典型的chr(13)就是回车。关于ASCII码可以查阅本站技术文章上帖栏目。

网友D:
提问:直接键入chr(48)和字符"0&
提问:直接键入chr(48)和字符"0"的区别,例如mscomm.output=chr(48)和mscomm.output="0"相等吗?谢谢

网友D:
欣始悟:我的意思时,chr(48)和"0"在发向串口时,对方的接受的数据是否一样?再问:十六进制和十进制的ascii码在用mscomm发送有什么区别,对方(plc)要求十六进制的ascii码?

网友F:
我感觉你还是没有理解。ASCII字符一般有ASC(0)-asc(255),对应8bit的字符(Char),那么,键盘上的0-9,a-z,A-Z,标点等都是可见的ASCII字符,还有一些是不可见的,包括一些控制字符,如PLC通信中经常使用的信号chr(2),chr(3),chr(5),chr(6)等。
对于可见字符,例如“0”,使用“0”与chr(48)完全等效,对于不可见的,只能使用chr(**)啦!
另外据我所知,PLC中提到的使用16进制的ASCII不是这意思,只是需要将传诵的数据翻译成16进制ASCII码,实际传送还是可见的ASCII码(通信控制字符除外)。例如,传“D100”,你可能需要传送各自的ASII码,如“68"+"49"+"48"+"48"(“68494848”)。

网友D:
非常感谢站长的回答!

网友G(2005-12-21):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若已解决,请帮我,谢谢

网友H:
我用西门子200的CPU 上面挂了个 EM235 AI模块 在上面接个压力传感器
我想用VB来读压力传感器的数值 怎么办啊
哪位大虾给我写个程序啊 不多的 跪谢~~
280038000@qq.com
有空我帮你搞QQ全套服务~~~

网友I:
心情:有从plc发送数据在电脑上(vb窗口上)显示的例子吗?我的信箱是:shxu2001@163.net
如能得到你的帮助,我会非常感谢的!!!

网友H:
帮帮忙啊~~~
给我个西门子200和VB通讯的程序啊
只要读VB100数据就行了

网友I(2006-01-24):
现在我用vb接收plc发送过来的数据,plc每5秒采集一次流量信号,plc的数据格式为:                                                                             帧头          固定位
0x23(1字节)  0x01(1字节)   模拟量信号1(2字节)  模拟量信号2(2字节)   模拟量信号3(2字节)   模拟量信号4(2字节)   0x24(1字节)
最后一位为帧尾,共13个字节。
现在我要接收模拟信号1(现在只有一个采集信号)在vb的label的文本框中显示数据(十进制),不知道怎么做???望各位高手能指点,帮助我!!!急!!!

如能得到大家的帮助,我会万分感谢的!!!

网友J(2006-02-23):
请教一下老大,用VB怎样实现与三菱FX系列的PLC通信(编程口)

网友K:
我遇到的是VB接收S7-300PLC的模拟量数据,并做成数据库。

求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