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11-25):
有关fx0s高速计数的问题请教各路高手!
LD 8000
OUT C235 K100
LD M8002
OR M8012
RST C235
LD M8012
CMP K80 C235 M0
........
M0根本不动作,百思不得其解,请高手指点...

网友A:
m8000是运行触点,PLC运行时她会一直接通,C235永远到不了80,所以M0不会动作。

网友B:
使用DCMP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