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11-25):
三菱PLC如何加密?我的问题很菜呀!谢谢大侠们!

网友A:
用编程器,有3种权限

楼主:
漫无边际!摸不到头脑!!!能说的清楚一点吗?

网友B:
进入编程软件,在其中的菜单找一下,就可以找到了,很简单的,

网友C:
进入PASSWORD时键如或A*******,B*******,C*******,A代表完全锁,B代表只读,C就是不锁了。:)  WILA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