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11-26):
请问如何用VB编跟SIEMENS PLC的数据交换的程序

网友A:
要有西门子PLC的数据协议包,就可作数据交换。

网友B(2002-01-12):
我近几天刚好也在做,虽然可以将数据写入PLC中,但不知何故计算机却收不到PLC的反馈信息,按理如已响应会反馈字符E5,心情能不能帮帮我,你认为可能与哪些设置有关。

网友B:
接上,还要补充一点,PLC中的数据已通过PLC编程软件监控确定已写进去;而我是用串口监控软件去监视PLC的响应信息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因VB的原故而造成收到的数据丢失。

网友A:
印象中好象装上其协议包后,在它的包中指定所要读写的PLC数据区,VB直接向此区中读写就行了。

网友B:
心情,你指的是SIEMENS的MICROCOMPUTER吧,我用过,是没有什么问题,但通信处理速度比较慢,并且又要钱.我想用PPI协议.

网友A:
对不起,我只作过OMRON的,它的协议是公开的,只要格式对,可以直接用命令向PLC读写就可以了。如果你知道SIEMENS的协议和通讯格式,试一下呢。

网友A:
那PPI协议你是否清楚呢?好象它不公开吧。何不换成OMRON的呢?VB是默认它的,简单易编。

网友B:
没办法,我公司是西门子的代理.谢谢你.现在已经可以读到返回的信息

网友C:
PPI协议是不公开的,如要使用则虽购买,我自己摸索了一些,但只能控制运行和停止和读一些状态。。。。

网友D(2006-01-04):
读取的协议和PROFIBUS的大体类似,可以用一些串口监视的软件监视特定操作,然后把数据包对比分析就OK了,不是很麻烦的,整个代码段之间含有数目校验和和值校验的数码
68 23 23 68
02 00 7C 32 01
00 00 00 17 00
0E 00 08 05 01
12 0A 10 06 00 01 00 01 84 00 07 F0
00 04 00 20
43 B6 D9 9A
23 16
这是 写操作的代码

网友E(2006-04-27):
大家好,我现在在编PLC与VB的通讯,是MODBUS的,网络上有现成的资料,上面有读PLC寄存器数据的例子,我已经完成了,不过,现在往PLC中写数据就不能了,因为,不知道MODBUS,写寄存器的RTU格式,有人能帮助我下,告诉我:
RTU格式的(MODBUS)写寄存器的格式么?
01 , 06 , ** ** , ** ** ,CRC0,CRC1 (就是*的内容)
联系方式:58959352(QQ) lhd_98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