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11-27):
我想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我们的电梯在调试时经常出现主机力矩小的问题,此时变频器显示的电流很大,超出额定电流两倍了。不知道能否通过改变变频器参数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怎样改!谢谢!

网友A:
你可以修改加速时间

楼主:
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B:
试试将转矩曲线参数改一下

网友C(2002-02-03):
首先要把平衡系数调好,这个很重要,特别是对于改造的电梯;再就是要去掉原来电梯马达的平衡轮,使系统的转动惯量变小以利于启动。再不行就换大功率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