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11-29):
最进换了一块硬盘,重新装了三菱FXGP/WIN-C 1.0,却发现原来的中文元件注释全变为日文显示.在梯形图状态选择编辑--元件注释,能正常显示某一元件的注释.重新安装也不行,是不是漏掉了什么文件,请指教!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的字库没有以前的字体了。WILIAM

网友B:
我试过改换它的字体设置,可找不到相应的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