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12-06):
有那位知道解决温控仪指示大于实际温度的问题

网友A:
好象有两种方法,一用它本身的温度校对,如稀曼顿的将之调到P(倒)A_B项再调整下面的数字;二改变热电阻Ω的大小如串或并电阻,是否可行我没试过.但如是热电偶,或铂这类的我就不太清楚了,我说的第二种方法也是根热电阻的原理而来不一定正确.望谅

网友B:
能说清一点,难道本表没有调整电位器?

网友C(2002-08-22):
你可调量程解决问题,或则从根本上检查传感器(热阻或热电偶),

网友D(2003-09-18):
如果你的温度指示仪是智能的,调整一级或二级参数就可以解决!如果是普通型,就应该检查接线方式,必要时调整内部调整元件一般都能解决并可保证0.5级精度。如果是自己开发的,可能是线性补偿设计错了!

网友E:
你说的信息太少了。温度仪表的种类很多,原理也不一样,不能笼统的讲。

最根本的办法是进行校准!

网友F(2003-12-03):
第一步,用标准信号标校温控仪……
第二步,检查温度传感器安装位置是否与需要控制的测量点有偏差。然后检查温度传感器。
第三步,更换温控仪或者温度传感器^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