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12-06):
请问各位高高手,有谁知道plc和“猫”的通讯?不知道能不能?怎么做?

网友A:
能是能的,但怎么做就一言难尽了

网友B:
PLC与猫通信同PLC与任何串口设备通信类似,无非就是按照需要发送AT指令即可,不难。AT指令在MODEM说明书上有,本站MODEM专栏也有详细说明,不同的PLC发送字符的方式不同。如果还不行,本站邮购的通信实例光盘有PLC通过MODEM拨电话的代码例子可供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