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12-07):
有没有三菱FX2N的模拟软件?急用,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GPP是什么?哪里有?谢谢。

网友A:
刚传了三菱GPPW编程/模拟软件,25M,上网快的可以下载。

网友B:
思南兄,怎么下不了。

网友A:
下载正常,而且速度快。。。

楼主:
谢谢站长,请站长检查一下,我下了一个ZIP,怎么也解不开?

网友C:
我也下了,zip文件也是打不开。站长,请确认一下。或者可不可以把文件分成几个下载呀?

网友D:
如果用RAR修复一下下载的文件,还是可以打开的。(欣喜若狂)但是只有SW4D5C-GPPW-EL可用,SW4D5C-LLT-E不可用,其中一个文件是坏的!请问各位高手,两者有什么区别?还有我可以实现用局域网“远程”控制PLC(FX2n系列)?现在三菱的软件只提供拨号方式远程控制吗?望各位大哥速答,小弟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