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12-08):
各位大虾:小虾有个问题是 FX2 的 RUN 灯不亮怎么回事,强制都不行,而且内部开关都没有作用。多谢!!

网友A:
是不是run输入端子没有和com连接?电源灯有没有亮呀?alarm灯有没有呀?把情况说详细一点。好让大家帮你呀。

楼主:
不是电源,就是运行灯不亮,RUN 和 COM线也连了,开关也开了,都不行。

网友A:
x0不需要和com连接吧?俺手头上有一个fx2的就不需要这样。

网友B:
关于三菱小型系列PLC的RUN与STOP 在PL
关于三菱小型系列PLC的RUN与STOP
在PLC运行方式控制上OMRON小型系列为上电即开始运行,但三菱的小型系列从F、F1、F2开始都设有专用的RUN、STOP控制端子,必须将RUN端子与COM接通时PLC才能运行,STOP接通、RUN断开或RUN、STOP同时接通时都停止运行。三菱小型系列发展到FX系列时为了应用更加灵活在PLC上的外设电缆插口旁边增加了一个RUN/STOP控制纽子开关,在有些系列中取消了外部的RUN、STOP端子,但FX2系列还有RUN端子。当内置纽子开关处于RUN位置时PLC上电既强制运行,PLC的运行不受外部的端子控制。FX2系列当该纽子开关处于STOP位置时,使用外部的RUN端子控制PLC运行与停止,但必须通过以下程序进行控制:
LD M8000(运行监视)
OUT M8035(强制RUN方式)
OUT M8036(强制RUN指令)
LD X001(STOP控制信号)
OUT M8037(强制停止指令)
其中X001为STOP控制端子,也可以使用其它的输入端子。
对于没有RUN端子的其它FX系列也可以使用以下程序进行控制:
LD X000(RUN控制信号)
OUT M8035(强制RUN方式)
OUT M8036(强制RUN指令)
LD X001(STOP控制信号)
OUT M8037(强制停止指令)
其中X000为RUN控制信号,X001为STOP控制信号。
因手头没有资料,凭记忆所写,如有不当之处欢迎大家指正,并请大家一起交流探讨。

网友C(2004-11-19):
将PLC内的存储器全部清除后再试一下;
将PLC上的RUN与COM端子短接后如果还不行的话可能就是PLC有故障了;

网友D:
一个PLC出了点故障,其实是有多方面的!首先我们要确定到底是哪一块板出了故障!三菱的PLC不外呼三板组合,CPU板,I/O板,电源板!一台PLC,如果跟手编/电脑连接不上,电池有电,可是插上电池,电池灯却常亮,PLC里面没程序可是一通电就莫名其妙的运转,运转的方式是乱七八糟的…………这些往往都是CPU板的故障!一台PLC它运转的时候,该输入的没反应(很大的可能性是输入旁的小集成块坏了),该输出的没输出(很大的可能性是输出继电器坏了),楼主所说的不能运行一般也是I/O板的故障,重点查一下I/O板上的RUN与COM两个点!首先你要确定你的接线端子上面代表RUN与COM的两个点的装螺丝的下面的那个东东有没有松动,会不会是跟I/O板上的RUN与COM有脱位!排除这个可能性后你要检查一下I/O板上的RUN与COM两个点的线路,看看有没有断了………………
我所说的不一定正确,但是可以给楼主一个参考!呵呵~~

网友D:
我是搞销售的不是搞技术的,说的不对大家不要见怪!呵呵

网友E:
编写如下程序之后,将纽子开关处于STOP位置,驱动X000为什么RUN灯不亮呢?
LD X000(RUN控制信号)
OUT M8035(强制RUN方式)
OUT M8036(强制RUN指令)
LD X001(STOP控制信号)
OUT M8037(强制停止指令)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编写如下程序之后,将纽子开关处于STOP位置,驱动X000为什么RUN灯不亮呢?
LD X000(RUN控制信号)
OUT M8035(强制RUN方式)
OUT M8036(强制RUN指令)
LD X001(STOP控制信号)
OUT M8037(强制停止指令)
应该是
LD M8000
OUT M8035(强制RUN方式)
LD X000(RUN控制信号)
OUT M8036(强制RUN指令)
LD X001(STOP控制信号)
OUT M8037(强制停止指令)
估计楼主的CPU板有问题,不过说明得太过简单不好判断

网友G(2005-09-26):
将PLC内的存储器全部清除后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