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12-09):
第一次对串口编程,希望向各位请教,我通过跳线JP4—8将工控机的COM2设为RS485(按工控机的说明书跳的),不知道COM2的各个引脚功能是否发生变化,2—TXD,3-RXD,5-接地,通过COM2我接了2个信号发生器(是并连的),信号发生器的RXD与COM2的TXD相连、TXD与COM2的RXD相连,连接应该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接收不到信号。请大家指教我如何才能实现使信号发生器发出信号,并接收信号,我是用VB的MSCOMM控件

网友A:
com2口可以设为RS232,RS485,RS422三种方式,设定后引脚当然发生了变化。不同的主板设定后引脚可能不同,但定义是相同的,象你所描述的你仍然当RS232使用,RS485只用两根线分别为TX,RX。RS422用四根线分别为RX+,RX-,TX+,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