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12-09):
用A plc内部继电器分别给另外两个B,C plc发信号,这样相当于把B,C plc的负端连接起来了,如B,C有开关电源供电的光电开关信号输入,那么把开关电源负端,B,C plc负端都连了起来,这样做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条件是A,B,C,PLC的输出都是Open-collector型。各开关电源如DC24V,DC12V,DC5V的0V与所有PLC的0V连接形成等电位,各PLC的信号才能正常输出。

网友A:
放心吧,10年前没有现场总线的年代在生产线上都是这样干的。不过安全起见,请用PLC的触点继电器来输出信号为上策。因为0V线上万一混入AC电流的话对PLC的后果是严重的。

网友B(2004-11-19):
没有问题!
放心用吧;

网友C(2012-11-17):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