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12-12):
怎样用三菱HPP清除三菱PLC中的程序(FX系列)

楼主:
谢谢上面的回复者,上次我的PLC密码忘了,没办法只好拨掉电池,然后我就睡觉去了……醒来插上电池就可以了,因为程序掉了嘛。哈,哈!!!

网友A(2004-11-19):
引用 网友B:
kokokokok

楼上的刚刚注册,贴子就有80多,所有的贴子全是kokokokok;
实在是有碍观瞻;

楼主:
ZCMY你也别怪他,我3年前的贴子也被他潜水翻了出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网友A:
引用 楼主:
ZCMY你也别怪他,我3年前的贴子也被他潜水翻了出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这几天三菱的论坛刚刚热闹一点,刚才在论坛回了几个贴子,刷新后居然全部掩蔽住了,这样大家的问题不能及时解决;
最主要的是如果论坛里全是这种贴子,偶回贴的心情都没了,不玩了;

网友C:
NOP
A
GO
GO

网友D(2007-07-08):
NOP------A-------GO--------GO,这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