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12-12):
刚买一台西门子S7200系列CPU224和一条PC/PPI编程电缆,
1.不知CPU怎样接外部电路。
2.我把电缆和cpu、电脑连接起来,但找不到cpu。是我把PC口找错了吗?还是没有接外围电路造成的。
3.什么是cp卡,一般的电脑上都有吗?(是DB-9针的就是cp或mpi卡的插槽吗?)
请各位老师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A(2014-11-17):
你的编程电缆是usb的还是232的·

网友B:
如果是USB的电缆,先要安装驱动,之后找到正确的COM口号,编程软件上的COM口号要和实际的一样!

网友C:
呵呵,土豪啊,自己买设备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