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12-25):
设计方案讨论。
 在一套控制系统中用触摸屏作为主要的操作及显示器件,为保证系统的可靠性及易维修性考虑部分操作画面只允许有资格的维修人员进入,所以考虑设计一个要求输入密码的操作画面,当密码输入正确时才允许进入相应的操作画面,并且密码能任意修改,修改时要求输入原密码及进行二次确认,输入密码及修改密码时,在密码显示部位显示为****(先按4位密码考虑)。现希望与大家一起探讨该部分的设计方案及采用什么样的PLC及触摸屏较容易实现该功能。
 欢迎大家一起在这里交流,并希望与大家成为朋友!

网友A:
很简单,我做过N套。主要用来对付不付余款的客户。日子或动作次数一到,设备就乱跑(注意不能死机,否则有法律责任)。只要在PLC里面写程序就行,任何PLC都行。

网友A:
四位太少,我第一次做,竟然被别人套出来(花钱顾人不用几天就试出来了)。我都用八位,而且输错三次,就不能再输了(必须重新开机,也可以设计成一段时间都不能开机,PLC必须有时钟功能)。

网友A:
好象有的屏本身就有此功能,你去查一下的HITECH触摸屏。

网友A:
我记得HITECH的有多级密码功能(我没用过),不知是不是这个意思。

楼主:
三菱的F930GOT及F940GOT听说有16级密码,触摸屏自带,不用PLC编程!

网友A:
当你用没有这种功能的触摸屏时你还打算用PLC程序解决吗?

楼主:
当然对触摸屏本身要实现该功能很容易,我只是考虑怎样用PLC程序能简单的实现该功能!谢谢你!

网友A:
我用松下的PLC和触摸屏(功能很简单)做工程,几乎每个工程都做成你说的那样(用PLC程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