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12-26):
请问S7-226连接MODEM的连接线应该如何制作。

楼主:
我用PC/PPI电缆连接MODEM连接线的9控接口,连接了3根线
plc        modem
2-----------3
3-----------2
5-----------5
但是没有反应,请问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2004-03-30):
要有通讯握手协议才行。

网友B:
可以用自由端口进行通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