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12-27):
请问有哪位同仁用过松下电工的触摸屏GT10,我设备中的两台用了半年,突然闪了几下,就黑屏了,当天重新开机还是黑屏,第二天再试,其中一台亮了一下就有黑了。开关电源很好。送代理商返修,他居然说其中一台是好的,真奇怪。还有一台有这样的问题,GT10的内部画面程序居然自己丢失,有人碰到过吗。松下电工的售后服务太慢,象蜗牛。

楼主:
外界干扰难道会使触摸屏丢程序吗?

网友A:
我碰到过,OMRON的NT30及NT31触摸屏曾经出现过程序丢失,需要重装!

楼主:
谢谢放牛娃,黑屏碰到过吗?天!如果一点干扰都抗不住,没掉一次,我不都得来回奔波。

网友A:
黑屏没有碰到过,两台同时损坏应考虑电源是否不正常,黑屏一般为电源部分问题,其它问题一般画面会有显示,建议检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