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12-27):
请问在三台三菱PLC(FX2  25针插口)之间传数据,如何联网,PLC的编程口的各脚如何定义。请高手告知。我发现在PLC和PC机之间不用特别的电缆,用5根线加4个电阻和两个接头就行了。

网友A(2010-09-18):
买个交换机

网友A(2011-10-14):
要设一个主机,其他两个当从机用,不知道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