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12-30):
思南您好,前两天我与您通了电话,我在VB6.0下用三菱的编程线与FX PLC做通信,能将数据写入PLC中,现在问题是PLC没有响应的信息返回,至今尚末解决,能不能传一个您样例,谢谢!

网友A:
发过去的字符串是不是正确?校验码正确吗?,其前应没在空格,如确认正确,另外可以用中断试试,vb中有on***(我也忘了)事件,设置了阀值后就可以及时接收

楼主:
PLC有动作,说明发过去的字符串是正确的,PLC的响应信息我是用串口监控软件监控的,我认为与VB中的ONCOMMEVENT事件无关,你认为呢?

网友B(2008-07-20):
我也想知道这方面的东东,有没有源码分享一下啊
wky32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