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12-31):
最近使用CPT软件不能新建和打开文件(以前一直正常),出现以下信息:
SYSMAC-CDM
cannot open system compound file error
OLE structured storge error:"NOT FILE BASED STORGE"
SYSMAC-CPT
CDM Report:
        status=Initialization Failed
        component=CDM
望高手能帮忙,多谢!

网友A:
cdm文件坏了

楼主:
我重新安装了,用了正常了一会儿,但不久又出现了同样情况.

网友B:
下载?一两百兆

网友C:
程序的BUG。在执行CXP的转换程序时就会出现这个情况。一般重新安装就可以了。你是广州振欣工控买的是吧?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D(2014-05-23):
回复 #7楼 ding feng
我也遇到的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