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1-05):
求助!我单位欲研制传感器信号无线传输解决方案,即将传感器模拟输出用无线传输5-10公里,再恢复为同样的传感器模拟输出,双向通信,同时传数字开关或脉冲信号。成本低。各位大虾对此有何指教,一块板上传2路输入输出,是否满足大部分需求?

网友A:
上个好课题,成功以后不妨转告一声,我有可能成为你的用户。

网友B:
我也想要买一些,省得现在布线麻繁死了。我想你的sensor不会影响我听FM波段的收音机吧。如果我要在生产线上用几百个会不会……????

网友C:
我肯定是你的客户,不过价要低,防干扰要强,对周围设备的干扰也要小。

网友D:
想法是很好,但要能实现才行,你用什么方式无线传输,是调频载波吗?

网友E:
已有类似产品,不过距离没有10公里,可传输多路信号

网友F(2002-07-30):
祝你成功,不要太过于昂贵

网友G(2003-04-09):
信号“克隆”,思路很好,祝你成功!

网友H:
我不会采用,因为不合理。

网友I:
我就会采用啊 ,我这个要测旋转的回转窑窑内的事实温度,肯定要用无线传输才好!

网友J:
为什么不合理呀。

网友K(2003-05-28):
原来我搞过模型飞机的双向信号传输,主要测试模型飞机设计的动力学结构是否合理,
最初用27M调频开始搞,最后搞到400M才成功(十九个12位AD),
估计你的系统在40M附近传输频带可以满足.

用调频,调相都可以,就是千万别用调幅,

一点小小的建议.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