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1-08):
有谁知道那里有卖LM331做的v/f电压频率转换器成品,我想用作把模拟量变成脉冲输入plc输入端检测,或那位高手有别的好办法请不吝赐教.

网友A:
我认为一般的压控振荡器均可以, 不过检测的频率不会很高,

网友B:
常用的PLC基本上都可以检测模拟量,为什么要变成脉冲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