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1-10):
我公司有一台英国CT的变频器,不知为什么快车一启动就显示UU故障。

网友A:
我刚好有一份以前的资料,你自已看吧,另这个牌字我以前用过好象质量不好。

CT变频器的控制方式说明
CT变频器的参数设定

Pr0   设定频率下限       单位:Hz    一般设定为0
                        对应于最小速度设定输入时的输出频率。
Pr1   设定频率上限       单位:Hz   一般设定为用户电源频率。
                         对应于最大速度设定输入时的输出频率。
Pr2   加速时间           单位:秒    0.2-----600
                         用于提升滚筒速度控制时设为6秒
                         用于定量注入系统时设为2秒
Pr3   减速时间隔         单位:秒    0.2-----600
                         用于提升滚筒速度控制时设为2秒
                         用于定量注入系统时设为2秒
Pr4   过流设定期         变频器满载电流的百分率,最小为(Pr5)值,最高为150%。
                         一般设为150。
Pr5   允许连续电流设定   同上,最小为10%;最高为(Pr4)和105%满载电流二数中之
                         较小值。  一般设为105。
Pr6   电压(力矩)放大   单位:%   最大到达25.5%最高电压。
                          一般设为25.5
Pr7   滑差补尝           单位:Hz   分别为5,10,20Hz(对应于上限频率120,240,
                         480Hz)。   在交替式能耗制动时无效(b2和b7=1时)。
Pr8   直流制动级别       单位:%     40%----150%满载电流。
Pr9   串行接口地址       定为1。
PrA   前一次故障状态
PrB   保安密码           出厂时设为0 。 当输入密码后,所有参数才可调整。
                          (无论变频器工作与否)
PrC   幅频特性转折点心   单位:Hz  最大值为最高频率极限,最小值为最高频率极限之
                          十六分之一。  一般设为与输出频率上限相等。
b0     控制方式设定       1:速度控制    一般设为1
                         0:力矩控制
b1     起动方式设定       0:自动        一般设为1
                         1:手动
b2 和b7 变频器停车方式     一般设为b2=0 ;b7=0。

  b2     0      0    1    1
  b7     0      1    0    1
停车方式  斜率控制  自由停车 直流制动 斜率控制
制动方式 标准内部能耗 标准内部能耗 内部直流 外部能耗

b3    力矩提升方式        0:自动

楼主:
非常感谢你river_boat.

网友B(2002-05-30):
控制端有 AC220V 电压 不烧变频器算万幸
控制端有 AC220V 电压   不烧变频器算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