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1-12):
一台进口设备上的三菱FX-25DU损坏,经检查FX-25DU中的电源板上的输出电源在工作约2分钟后消失,但输入DC24V正常,因能工作2分钟,所以用FX-PCS-DU/WIN软件(版本2.02Vb,从www.chinakong.com下载)进行程序下传,通信电缆为自制3芯电缆,通信正常。但新的FX-25DU-E买回来后用原来的软件及电缆将程序上传后只显示画面号为0的画面,不能进行其它画面的切换,其中PLC为FX2-16MR,运行正常,请朋友们帮忙分析原因。

网友A:
会不会因为FX-25DU-E不认识汉字?

楼主:
1、没有使用汉字,使用的是英文界面。 2、软件中
1、没有使用汉字,使用的是英文界面。
2、软件中没有发现设定通讯参数的地方,应该使用的是默认的通讯参数。

楼主:
会不会是软件有问题?使用三菱代理商提供的2.30版的软件时,不能进行字符传输,编辑的画面上传后再下载下来发现没有字符显示,且报字串超长(20个)报警。2.02版的软件传输正常。

楼主:
1、FX-25DU-E的操作菜单中有一个:DATA THROUGH 是做什么用的?操作后显示正在通讯,但很长时间也没有其它显示出现。
2、将旧的运行正常的FX-25DU的用户程序存储芯片换到新的FX-25DU-E上亦显示0号画面,不能翻页。
3、正常工作的FX-25DU上电后会自动显示0号用户画面,故障的FX-25DU-E上电后显示主菜单选择画面,选择用户程序方式才显示0号画面,不能翻页。

网友A:
FX-25DU用日文数据,FX-25DU-E只能用英文数据。如果FX-25DU里显示的ABCD是用日文的全角文字写的话,那么FX-25DU-E是读不出来的。因为FX-25DU-E只能读半角文字,所以数据不能完全通用。

楼主:
先不管文字问题,先处理不能翻页问题,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搞定了,按F3键上电会进入系统设定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