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1-12):
有一个问题请教大家,我有一个项目用PLC控制,需要从条形码扫描仪得到一个输入条件,请问条形码扫描仪的输出如何转化为PLC的输入点,中间需要什么模块吗?哪一种PLC有这一功能?

网友A:
现在条形码一般通过串口就可以通信,而大部分PLC都可以(或者通过相关模块)实现串口通信。

网友B:
用带协议宏的通讯模块采集并传送。

网友C:
请心情姐姐解释一下什么叫协议宏呢,谢谢

网友B:
协议宏是为了使PLC与非标准的(PLC系统自设)外设或第三方外设进行通讯,由一系列宏指令所形成的专用软件来对通讯口进行设置和编程,达到对其进行访问的目的。其软件生成的协议实际是一组通讯的序列,通过PLC协议宏指令的执行,完成发送/接收信息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