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1-12):
燃油锅炉重油预热储罐,高4米,直径1米50,控制要求,当油位在2米时,油泵启动,油位到3米时,油泵停止,当油位高于3米50时,高位警报,油位低于1米80时,低位警报。我现在的做法是用两个行程开关实现,可是因为油罐在室外,我总耽心一当保养疏忽,出现意外,请教各位,在不考虑选用红外检测仪的情况下,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解决问题吗?

网友A:
如果你的油罐允许开孔的话,我向你推荐用UQK-01型浮球液位控制器或用音叉液位开关.

楼主:
flydragon:你说的方法有试用过不好用。

网友A:
你能分析一下不好用的原因吗?或者将你的工况再详细描述一下,比如,温度、压力、介质黏度、周围环境等。这样才好想办法,对了,还有你的资金要求。

楼主:
重油,主要是介质黏度太大。会粘住。小事,所以不想花太多钱在上面,否则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A:
如果不能很好的解决保温伴热的问题的话,重油的确是一个大问题,我有两个建议,1:考虑伴热措施,用热水或用电。2:采用非接触型的液位计,如雷达和超声波,当然,可能贵了点。

网友B:
用压力变速器,加显示表,价格5K-6K,是进口的变速器,效果特好。

网友C:
用压力变送器+二次仪表估计可以

网友D:
用耐高温的双法兰液位计检测液位

网友E(2002-03-17):
三菱公司有一种新感应器产品它是专门针对液位控制的,记得它好象是箍在容体外圆上用的
你可以查一查。

楼主(2002-09-07):
小姐,OMRON 61F-G系列液位控制器有用过,但GF系列没用过,能具体介绍一下工作原理吗谢天谢地谢谢你。

网友F(2004-03-21):
用差压式液位计或者射频导纳式的,效果应该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