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1-14):
目前有OMRON的系统为1台CS1G-CPU42,CS1W-8C063,POWER PA204, ID211,OD211,和8个DRT-I/O模块,通讯未配置,CPU还有余插槽,
请教如何配置与COMPOBUS/D的总线连接???急!急!急!

1、COMPOBUS/D的DRT的模块连接CS1G42的PLC应该如何实现;
2、COMPOBUS/D网络通讯的电源应该如何选择;
3、COMPOBUS/D网络线是否可以自己做;
4、网络终端电阻是否一定要有;
5、COMPOBUS/D的DRT模块连接CS1G42的PLCI/O地址如何分配?

网友A:
做COMBUS/D网首先要加主单元SRM21,后再连上从站DRT分支或PLC从站。主站站号为0,从站站号可在DRT上设置。主PLC上可以不止一个主单元,就看你的系统如何配置了。网络终端电阻是要的。

网友A:
还有,可能要加T型分支接头。最好用专用的粗/细缆,以保证传输的距离。

网友A:
查了一下手册,好象可以自己作网线,用5芯屏蔽线即可。信号是:V+,CAN L,SHIELD,CAN H,和V-。

楼主:
请问心情?DRT单元的通讯线里的24VDC电源能否从单元的电源上引,??
心情有做过这样的系统吗

网友A:
只作过演示小系统。怕PLC 的24V不行,就外加一个吧,我忘了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