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1-18):
你们好
我是刚学的,我现在在玩ONROM的CPM1A,就不知道怎么才能吧以前的程序,给册了呢/?望各位能指教,谢谢了

网友A:
CLR+SET+NOT+RESET+MONTR,手持编程器的操作顺序!

楼主:
你好谢谢了,有软件的用法吗????????

网友A:
软件?我没试过,但你可以向PLC传输空白程序进行覆盖。

网友B:
对,象放牛娃说的那样,用一个只有一句END语句下载到PLC就可全部复盖程序,还不会有错误提示。

网友C:
在软件中,选择清空内存,然后连机,PC ---PLC 。传送程序。。。
其实不清也可以,程序运行到END就循环回去了。。。。

楼主:
大家好,我不知道怎么搞那东西我从,00001 LD 00001怎么不行呢,望各位指教,谢谢了

网友B:
能具体说你想要做什么吗?或者说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PLC采集了信息,送到电脑中,再由PLC输出?还是电脑中设置的IR数据送到PLC?如果是IR区的数据,和D区是一样的呀。可以以字传输,到PLC中再分解。

网友B:
IR就是输入输出点或者说是内部继电器,D是数据寄存器。

网友B:
说说你具体是怎么做的?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PLC,是CPM2A吗?它的输出是从01000开始的。

网友B(2002-03-29):
看一下IO点的地址分配,是否有误。输入点从00000开始,输出点从01000开始。

网友B:
还有啊,程序做完先进行PROGRAM CHECK,然后再下传,以便检查不合适的IO点和错误语句。

网友B:
CPM1A发出脉冲是吗?不知道你要多少HZ的。用计数器试了吗?

楼主:
那到没试过,只是做着玩的不需要太快就可以了,能用电位器调它的HZ吗?谢谢你

网友B:
PLC上的电位器?那是向外送模拟信号的。用计数据器来用,不是在什么场合都可用吗?:)

网友D(2008-05-27):
我按照欧姆龙的手册进行脉冲的电脑编程,但是没有输出,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接线错了,脉冲输出,靠什么方式输出呢?请诸位大侠指教!

网友E(2008-07-15):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CPMA1-10CDR-D可不可以用电脑向里面输入程序?如能输入,需要什么型号的连接线和编程软件,联接软件,请指导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