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1-20):
各位:还望指导,我们有韩国三星变频器出现过压现象,经过修理,好了一段时间,但又出现过压的 毛病,不知道什么原因.希望赐教!

楼主:
感谢你的解释,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对了,有没有抱闸跟减速不同步的原因呢?

网友A:
如果你使用了制动功能,可将制动时间加大些看看,也可将减速时间放长一些,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我试过了,没有效

楼主:
是不是其中参数要改动,不是制动时间的问题1

网友A:
你是否用到了多步频率控制,如果从一个频率到另一个频率太陡了,也会这样的。。。

楼主:
就是过压显示,而且一切动作都正常,但是刹车电阻烧坏了,换上新的电阻,就不好使。不知道变频器有没有记忆功能?

楼主:
我们换国其类部电阻,电阻小的时候显示欠电压,换了高电阻,开始还好,一段时间,刹车电阻高温,显示过压.

网友B(2002-03-30):
你的刹车电阻是多少千瓦的,变频器又是多少的?配不配套。

网友C(2005-11-06):
变频器输出电压开始正常几分钟电压升到700V请教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