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1-21):
我最近在现场调试时碰到一种现象:
   变频器对现场的热电偶发生干扰,变频器工作时,热电偶的测量值很快的下降。停用变频器后,热电偶的测量值又恢复正常。我在变频器的两端加了滤波器,问题解决。
   请问:造成这种现象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变频器手册上有关于这一方面情况的介绍,可将变频器单独接地试试。。

网友B:
变频器本身对其它设备的干扰相当大的,用滤波的方法当然解决问题。只是有的情况下,仍然屏蔽不掉其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