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1-22):
请问各位大侠,我搞一个PC+PLC的主从总线结构的系统,我从机用多个PLC,同时从机PLC想用FX2的。不知道那些特殊通信模块要用什么?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胡兄是三菱的PLC的高手来的,不知你除了PLC,三菱的主轴驱动器做不做?

网友A:
当然是伺服了,我想了解的是主轴驱动器和主轴电机

网友B:
CNC什么呀?

网友C:
谦虚点,那点东西没什么。

网友D:
CNC是计算机数字控制的简写

网友E:
可以看看安川电机的主轴驱动器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