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1-24):
大家好:
   我是一个刚刚接触计算机与plc通信的新手!现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虾!
就是plc的地址是怎么计算的?我曾经在工控网上看过sinan 的“三菱fx系列plc编程口
通信协议举例”一文中提到地址算法是:address=address*2+1000h
其中举例:PLC中D123的地址为10F6,请问是怎么计算的?我套公式就是算不出来啊?请教!
实在不行的,我想请教plc的x,y口的起始地址是什么?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曾经向plc写入数据,好象plc的状态没有改变啊?
我送入plc的格式如下:(在vb中向plcY0-Y17送入1234)
mscomm1.output=STX+chr(49)+chr(48)+chr(48)+chr(65)+chr(48)+chr(48)+chr(49)+chr(51)+chr(52)+chr(49)+chr(50)+EXT+chr(51)+chr(48)
但plc状态没改变!请教各位!

网友A:
你要确认你发出的字符串是你所需要的。

楼主:
ylsw,你好!知道plc中个寄存器的地址是怎么计算的吗?如果计算D123的地址,那么在address=address*2+1000h中的第二个address是指什么?是D123吗?

网友B:
第二个address应该就是D123的123。

网友C:
请看一下,微机原理的绝对地址的计算,你会有所启发的.

楼主:
谢谢思南和taidian_2002,在你们的启迪下,我已经弄清楚了!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