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1-24):
大家好:用VB采集来的数据需要在文本框里显示,并且要将该数据及时送到数据库(access)保存,请问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A(2002-03-14):
这个问题也太笼统了,我只能笼统的回答: 将采集的
这个问题也太笼统了,我只能笼统的回答:
将采集的数据转换成字符串后赋值给文本框或标签控件;同时将该数据写到数据库的对应字段中,当然,首先需要做数据库连接以及打开等操作。

网友B(2006-05-21):
用DATA控件绑定到文本控件,要将DATA控件连到一个数据库(access),就行了.

网友C(2007-05-17):
你好.我现在也在忙数据采集的vb编程能把你的源程序代码借我参考下吗??谢谢了!!
我的邮箱yangeryang1@163.com.

网友D:
我也想要一个!!谢谢了!chenkexu1985@163.com

网友E(2007-09-17):
我也想要一个,wllyonger@126.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