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1-25):
大家好:
   今天我又遇到一个问题啦!就是在pc与plc串行通信时,我发现“软件握手”没反应。
我采用的是ENQ/ACK模式,可是当我发出ENQ字符后,既没收到ACK的正确字符,也没受到NAK的错误信息。希望知道的各位能否赐教?另外,我的硬件连接是成功的。

网友A:
老兄你需要说得明白一点,连什么PLC都不知,别人很难回答你的,如在FX的PLC中,即使通讯接口硬件是OK的,但你的程序没有对RTS操作一样是不能通讯的。

网友B:
还有就是PC和PLC通讯一般要有通讯协议的

楼主:
我用的三菱的FX2N系列的plc 我用的硬件协议
我用的三菱的FX2N系列的plc
我用的硬件协议是RTS/CTS协议啊,我的RTSenable设置为高电平,然后检测CTS线的电平是否为true,结果CTS是高电平,表明硬件连接是对的。
软件协议是ENQ/ACK协议,我从计算机向plc发出ENQ字符,但是收不到plc反馈的任何信息呀!

网友A:
你可以将你的源程序贴出来,让大家看一下,就很容易找出问题所在了。。。

楼主:
大家好:现在我把我的程序写在下面,请大家帮我看看毛病出在哪?
我的硬件为:PC----->FX-485PC-IF----->FX2N-485ADP
我向plc的D123读取4字节的数据: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mscomm1.commport=1
mscomm1.setting="9600,n,7,1"
msomm1.handshaking=comRTS
mscomm1.RTSenable=true
if mscomm1.portopen=false then
mscomm1.portopen=true
end if
mscomm1.inbuffercount=0
if mscomm1.CTSholding=true then   '硬件握手
msg"硬件连接正常"
else
msg"硬件连接不正常"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
mscomm1.output=stx+chr$(5)+etx  '发出ENQ字符
if mscomm1.input=chr$(6) then
msg"软件握手成功”
elseif mscomm1.input=chr$(21) then
msg"软件握手不成功"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3_click()
mscomm1.output=stx+chr(48)+chr(49)+chr(48)+chr(70)+chr(54)+chr(48)+chr(52)+etx+chr(55)+chr(52)
text1.text=mscomm1.input
end sub

可能有些打字上的错误,请大家不要见怪,帮我看看上面的程序到底哪有毛病?谢了各位

网友C(2005-05-26):
问题解决没了吧?我也遇到同一问题,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40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