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2-01):
大家好:
   我现在怀疑我的接线可能有问题,我在《FX编程手册》上看到了485PC-IF与
FX2N-485-BD的连线方式,要用屏蔽双绞线,但我手头上没有,因为我的通信距离
很近,只有1米不到,所以我就用了
平常的细电线代替,在485PC-IF上也接了两个330欧姆的电阻,不知道行不行?干
扰成不成问题?可能我的连线也有些问题(我是照手册上连的),导致数据传输不
正确,能告诉我PC与485PC-IF之间以及485PC-IF与FX2N-485-BD之间的正确连线吗?
最好详细点,拜托了!我的mail是kissinger1978@163.com

楼主:
虽然我看了以前的帖子,但是大多数是关于232以及422的,希望大家能介绍点关于485的知识!谢谢!

网友A:
关于485的知识在《文章上帖》里有介绍。参考FX-485-PC-IF的手册来连线不会有错。至于通信距离只有1米干扰问题,如果附近有强干扰源的话也要成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