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2-14):
我有二 台线切割机床,一台是Z80A单片机控制,另一台是新型的电脑自动编程,自控的。我想用电脑自动编程后将程序直接送入另一台Z80A单片机,请问如何接线?

网友A(2004-11-04):
我也想了解,有高人懂吗?指教一二。

网友B:
都有通讯接口吗?
要是有的话可能需要翻译指令的
类似于g代码。

网友C:
用自带的RS232C通讯。通讯电缆按两机常规通讯制作。
程序用电脑便好后,转换成B代码(或其他Z80机可以接受的代码)传送给Z80机。至于如何传送,看两者的说明书。一般的线切割控制柜都有联机通讯这个功能的。

网友D:
这根本不是如何接线的问题,你以前的z80支持另一台的电脑编程的软件格式吗是3B或是别的代码。

网友E:
如果可以告诉我你的Z80牌号 和电脑编程软件的名称,我可以把接线图给你!
不然接错就麻烦了。
可以email:luzj@163.com

网友F(2004-12-08):
我正在 实验用V2软件计算机并口模拟纸带机给Z80传数具 聊聊? 13191782019

网友G:
不是配有专业的绘图软件吗?可以直接传送,不行找厂家要一个不就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