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2-14):
请问各位大虾:利用MODEM如何实现远程控制或采集数据,远端设备如PLC或RTU等,最好远端不配计算机。

网友A:
直接将MODEM连接带串口的远端设备如PLC或RTU等,在MODEM中设置自动应答,当需要拨号时,会自动应答自动建立连接,这样连接之后就可以象电脑直接串口连接远端设备一样操作了,远端设备无需配计算机。

网友B:
对于modem如何实现远程控制和采集数据,plc厂家都有详细的介绍,可以想厂家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