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2-18):
我公司有一台英国CT的变频器,因为一次停电之后,就出现无显示,无输出故障,不知应该如何检查?EMAIL:lysaft@163.com

网友A:
这个牌号质量有问题

网友B(2008-03-31):
控制板有问题,我换了一块就行了,就是中间那块线路板,我厂里很多CT变频器经常坏,有空聊聊,EMAIL:ERICRIO@126.COM,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