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2-22):
三菱PLC FXON应用问题
我用三菱 FXON 控制一步进电机作卷绕动作,每一输入信号驱动步进电机走4到5步。输入信号频率基本稳定,但由于其它计算的原因,输出4或5步是随机的。在使用PLSY 指令时,如何确定输出频率?请兄弟们不吝赐教。THANKS!

楼主:
电机动作会很不平顺。

网友A:
你的电机是什么牌子,工作区是低频区吗,或负载太大,电机可能有大小步的问题。

楼主:
The above is my reply.THANKS for the following reply.

楼主:
还有一计算问题,如 3.14*0.12/2
还有一计算问题,如

3.14*0.12/25.4,

如果分子分母同乘 10000,则分母大于数据寄存器 D 的最大寄存值。对于入门级的机子,有没有能够较精确地进行类似以上运算的办法?

网友A:
你能用32位元的数据寄存器,相应用32位的指令,或者换机子(三菱的FX-2N,松下的FP0都可做浮点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