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2-23):
大家好:
   请问谁知道欧姆龙模拟量模块的设置(关于显示值)我设置取样次数为4次取平均值,但是变换非常大,上下变化50~200,用电流表量测量时比较稳定的,请问怎么处理,关于TS-101的显示值,怎样设置显示精度,现在的显示精度是0度,需要显示0.00度。谢谢。我的E.M:zhaohui0915@sina.com.

网友A:
加大平均的次数,或者采样时间间隔延长,再不成就在程序中作平均。

网友A:
至于显示的问题,显示器上应有相应的设置。

楼主:
我用的是cx-p上边没有,关于TS-101的显示值,怎样设置显示精度,现在的显示精度是0度,需要显示0.00度。谢谢。(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