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2-26):
请问,罗斯蒙特仪表通讯协议中,向串口写数据时,写下的数据是ASCII码还是别的,请详细说明。万分的感激!谢谢。。。。。。。。。。。。

网友A:
应是HART协议吧

网友B(2002-04-16):
Fisher—Rosemount仪表没有串口,修改参数用HART协议。

网友C(2005-07-16):
不是ascii码,是二进制数。
FSK只是一个为了长距离传输而采取的调制解调方式,可以想象一下拨号网络。在和弹片及以及尚未及通信的时候,绝大多数情况用的都是串口,当然,也有 用USB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