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2-26):
新买的手提电脑没有COM 9针口怎么办,

网友A:
只要有USB接口,买一个转换器即可。

网友B:
有那种带串口的笔记本PC卡卖。

网友B(2003-08-20):
Compaq的就有几款没有COM,我都买过,不过现在加卡啊什么的可以解决。

网友C:
现在日系韩系的笔记本二公斤以下根本找不到带串口的型号
台系的也在跟日系的风,只能在三公斤左右机种上看到串口的身影
美系有保持传统的习惯
推荐型号
三星 P10          2.3Kg
DELL D400       1.7Kg
COMPAQ 410C  1.6Kg

DELL尚有几款2.2Kg左右,迅驰产品,物美价廉,但DELL的做工太像组装机了

网友D:
用打印口行吗

网友E:
用打印口不行,就是USB转串口的也不能保证能与所有的PLC通讯,特别是早期的DOS下的PLC软件,访问底层,如STEP5。

网友F:
是这样,如果可能的话,有一些产品有USB的编程适配器,如果用USB转接口是不能保证都行的。

网友G:
我以前用USB转换不行

网友H:
我就是用U232-P9型的USB-COM转换器(线)来实现笔记本与PLC的通讯的

网友I:
有一款可以的,我试过的,但我不知道在哪里买

网友J:
我现在用的联想笔记本就用的USB转接器!外设的就买外设的!打印机就买打印机的!一般20~70元!当地电脑城就有卖的!

网友K(2007-07-04):
买一个USB/串口转换线就可以了,100多块钱

网友L:
现在有USB和232的转换线,买一根,再在电脑上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M:
买一个USB转232的转换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