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3-04):
今有一台变频器,控制一台普通电机。变频器一般工作频率为8Hz左右。但是,工作半
小时后,电机严重发热。不只是何原因?请各位同仁不吝赐教!
e_mail: highlow1927@sina.com

网友A:
普通电机运行在8Hz,转速太低,靠自身风叶来散热怎么行?改变频电机吧

网友B:
楼上的那位讲的有道理,应该没问题,原因可能出在参数的设置上。

网友C(2010-08-30):
希望楼主把问题说清楚,变频器多少千瓦的?电机多少千瓦的?是刚调试好的,还是以前用的好好的,负载类型是什么,是否用减速机,转矩是否过大!工作环境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