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3-08):
各位大侠:
   我现需要一种电动调节阀,用于调节压缩气体流量,价格不要太高。有哪位用过或单位生产请联系
e_mail: highlow1927@sina.com.cn

网友A(2002-07-30):
找到了也通知我一声,我也正在寻找

网友B(2003-03-27):
我也需要
email lnxingyu@sohu.com

网友C(2004-01-18):
最便宜的阀是蝶阀,可根据工况及计算选便宜的.
最便宜的电动头是经济型的,经过计算也可压缩成本.
我司可提供
young66666@163.com

网友D(2004-04-19):
可电子式调节阀,也可用气动调节阀价格会便宜一点.可上GOOGLE 上搜阀门

网友E:
上海有厂家生产的流量计可以做到这一种控制,但价格较高,而且安装使用要小心,很容易烧坏!

网友F(2004-09-02):
我们是做控制调节阀仪表的。欢迎合作

网友G(2008-04-02):
电动执行器/电动执行机构/阀门电动装置/电动头/电装
TOYI系列电动执行器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力、冶炼、能源、建材、制药、造纸、水处理、酿造、食品加工、船舶及楼宇自动化系统等。典型应用在与 蝶阀、球阀、旋塞阀及其它旋转类阀门的配套。
1、智能型、比例式、开关式应有尽有;
2、采用单相电源,外接线路特别简单;
3、体积仅相当于同类产品的35%左右;
4、特殊铜合金锻造蜗轮,强度高、耐磨性好;
5、重量仅相当于同类产品的30%左右;
6、免加油,免点检,防水防锈,任意角度安装;
7、轴承和电气元件采用进口名牌产品;
8、双重限位,过热保护,过载保护;
9、铝合金压铸外表,精细流畅;
10、使用耐热阻燃电线,受热不老化,安全可靠;
11、1500V耐压,特制线锁锁紧电缆线;
12、数字设字、数显阀位、数学整定、高度清晰。

● 可选择力矩:50 N*M、100N*M、200 N*M、400 N*M、600N*M、1000 N*M、2000 N*M(定货时请选择)
● 可配球阀:DN15-300,蝶阀:DN50-600(定货时请选择)
电源:220V AC 50/60HZ,特殊可咨询相关部门
● 环境温度:-30度-60度
● 手动操作:随机附手动摇柄
● 电气、机械二重限位
防水等级:相当IP67
● 安装方向:可全方位任意角度安装
● 位置测量:可选择开关、电位器或4-20mA.
箱体材料:压铸铝合金
● 进线接口:PF1/2“进线锁
● 转角0-90度;特殊可咨询相关部门
● 行程30/60/120秒可选
● 过热保护
● 可以通过外接电源的切换或外部输入信号,实现开、关和中间位置的控制
● 可直接接收电源开关或计算机、仪表等输出的4—20mA DC/1---5V DC等信号,实现对电机阀门智能控制和精确定位.

智能型附加描述:
● 控制精度:0.1%-3.0%(可调);
● 可设定执行器正逆动作模态和输入信号中断时“中断”模态—OPEN(开)、STOP(停)、SHUT(闭);
● 可设置是否允许电子制动;
● 输出执行器位置信号:低漂移输出4-20mADC对应执行器全闭至全开,信号完全与输入隔离(光电隔离);
● 有超温保护功能;
● 可通过按键自由标定输入信号所对应执行器的动作区间(一般标定为电动执行器全闭、全开位置);
● 手动/自动无扰切换;
● 执行器堵转检测控制功能;
● 可设定允许改变精度或重调时间;
● 密码锁,防止误操作;
● 特殊要求可以定制。

咨询电话:0755-27017502 温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