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3-10):
请问通过plc要实现伺服电机的位置输出控制,能否可以,还有位移传感器通过什么接口实现plc控制。以上部件的具体型号怎样选用?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现在PLC都有专用的模块,使用方便。

楼主:
心情姐你好,请具体介绍几个型号好吗?

网友B:
几乎所有牌子的PLC都能够实现,如果你用的位移传感器是模拟量输出,则要在PLC上加AI模块,如果你是用旋转编码器实现,则可能要加高速计数模块。
你可以把工艺要求给我,我给你配我们公司的系统,保证价廉物美。

网友C:
推荐松下电工的FP∑和FP2SH(PP2、PP4)或永宏的FB系列

网友D:
永宏的PLC很好喔,在台湾是自制第一品牌。